USB键盘无法识别怪事,以后大家注意

楼主(2011-12-03):
    今天接了一个主机,无法识别USB键盘。上电测试,无论是客人的键盘,还是我的键盘都是正常的。就让客人抱走了,没过5分钟客人就打电话说回去又不认了。
     反正就在马路对面,过去一看还真不认了,万用表测了下市电,正常的。马上没头绪了,眼睛乱瞄的时候发现排插线断过。插头那一段线比较细,排插这头线比较粗。换了个排插马上好了。
     总结,劣质排插+山寨电源=死很多脑细胞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经验,以后要注意这些

网友:
这种情况到是见识,多谢谢楼主

网友:
现在机箱电源不是一般的烂。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值得学习,谢楼主了

网友:
不可思意啊,还有这种事情,少见

网友:
又是一个好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试过一台打字出乱码的,按下其中一个键它会出很多个字母,开机还会自动输密码。开始在客户那换了N个键盘不管是PS/2还是USB还是出乱码。以为是主板问题抱回来试机一晚上,嘿嘿没事了。第二天抱回去试机问题有来了,还是一样。弄来弄去看到他在同一个排插上插了一台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拔掉正学了。(废话多了别见怪)

网友:
这个真是奇怪,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