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65gv-m8

楼主(2011-12-03):
联想865gv-m8时钟,供电都正常,PCI  IDE没复位,网卡复位正常,W8327EHG的IO已经换了,请各位帮帮分析下怎么搞。

网友:
现在有代码吗?CPURST  HRST出来没?如果复位不正常,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不行的话杀桥

网友:
那就电压有没复位从IO开始看,在看桥

网友:
这个应该是IO控的,用表打下复位到IO的线路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是否都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