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5V输出偏低

楼主(2011-12-03):
电源5V输出偏地4点6到4点8V来回跳动,电源管理芯片为LD7552直插的,我把电源管理芯片,开关管,复合二级管,光藕,431,都换了,还是偏低。启动电压也跳动,量了下芯片外围电组都正常,没思路了,望各位高手给点思路助我维修

网友:
4.8的电压跟5v差多少呀?这个电压是正常的。12V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电压跳动,还应该是不正常的。现在你的显示器什么情况?

网友A:
空载跳还是带载跳?带载跳查驱动板,空载跳杀电容补电感。

网友:
查一查电阻  (稳压电源部分的)

网友B:
电源芯片供电的二极管或电容坏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712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跳还是带载跳?带载跳查驱动板,空载跳杀电容补电感。

输出电路的电容都换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芯片供电的二极管或电容坏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7128-1-1.html

好的  二级管的阻值正常怎么 办呀 。

网友:
300v滤波,看安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 你有图子吗,

电源指示灯闪,应该有短路。重点测下负载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D:
ic 供电二极管不良,你测不出好坏,直接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 供电二极管不良,你测不出好坏,直接换掉

哦  我说怎么测量不出呢?

网友:
估计还是后面有短路   都有可能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呢  呵呵  可以断开看下

网友:
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电源高压体板+驱动板吗?现在情况是接好了,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5V跳变?
建议如下:
1.断开驱动板,看5V还跳变吗?不跳,则说明高压电源一体带负载不起,东西都换完了,也不在乎一个300V大电容,换一个吧.有条件的话可以先用好一点万用表测一下大电容的容量.
2.如果还跳,可以断开12V输出,不跳了说明高压部分有问题.如果还是跳,直接换板或是换人吧,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