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或显示器双绞线是

楼主(2011-12-03):
笔记本或显示器双绞线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理解下。。。。什么6组。8组的。。多了会怎么样呢

网友:
意思就是要插原样的,小的插大的不行,大的插小的也不行.所为的什么6组。8组的是对屏线的一个区分.

网友A:
我已经了解了,分单6,单8,双6,双8的传输数据线。。。。。只是线的个数不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了解了,分单6,单8,双6,双8的传输数据线。。。。。只是线的个数不同。谢谢

哈哈,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