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不容易

楼主(2011-12-03):
今天收到从师傅那拿来一块顶星TM-915PL的板

电源管理芯片ISL6537已经被师傅换了两个新的,内存的
MOS管都换了新的,桥供电和总线供电CPU供电管及电源管理芯片都没有动过

按照我修主板的习惯就是先打各供电的对地阻值,USB数据线对地值都为515,3VSB对地值210,内存 65,
桥 513,总线 85,VCORE为460,以及VCORE与12V之间的阻值447,以上说明各供电之间都正常
再测电池电压3.16V,跳帽电压3.03,晶振两脚电压压差为0.03,都正常,上电,触发就掉,再触发,上
电打内存电压为OV
怪事,测场管的G极也为OV

难道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工作。。。
查PDF得知1脚为5VSB,3脚P12V,23脚S5#,2脚S3#

查得好办,上电测ISL6537的1脚5.21V正常

3脚12.26也正常

S3# S5#都3.31正常

但是26脚UGATE就是没有电压出来

真是蛋疼,蛋疼不是病,痛起来可要咱的命。
想想。。。难道还有哪里电压没有起来或是不正常,再测3VSB 3.31V,晶振2.23-2.26v,能上电说明前面
都正常的,跳帽也正常有3点多的电压,难道电源管理芯片边上有掉东西,细看没有,测贴片电容是否对
地短路,也没有。思绪到头了。不甘心啊,换了芯片还换了管子,投入不少不能就这样给白白浪费了,再
想想
记得饼哥和师傅也说过这样的芯片后继电路有问题也会导致芯片也会不工作,以前也碰到过一次,
难道这次还是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不能想太多,想太多反而不好,直接把桥和总线供电管吹下换上好
的场管

再上电内存电压还是没有,唉,看到边上三个电容有点怪怪的,比其它的外观要黑一些,又没有爆,等
我直接取下

换上新的试试,还是不行,晕了,再看看总线供电边上的电容外观好好的,没有发现什么问
题,不过刚才吹场管时候好像有点怪怪的味道,带点刺激的味道,怀疑它就把它给取下来看看,这么小的
电容100UF 25V

我们这里好像没有这么大的电容,最高不过12V的电压,换个470UF 16V的上去也可以。
如果这次不行了,我就没有办法了。。。
开始上电,咦CPU发烫了,说明供电出来了,果不负我这么久的时间,看看诊断卡,跑过内存了

用万用表再测各个供电,内存

总线

CPU电压

复位电压

都正常哈哈,别高兴太早了,这还得接屏看看能否显示,嗯?
亮了,呵呵,修东西就是得小心再小心,做维修你会发现什么都成为了可能,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电容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我这有点疑问 楼主说的电容100UF 25V 应该是UF太小了吧 电压大点应该没有问题吧
pwm 没修好就直接上真u 检修,厉害,靠cpu的温度判断供电是否产生,更厉害

网友:
如果不仔细,真的还修不好!

网友A:
这个问题修出来,不容易呀。那个电解电容看不出一点鼓包之类的吗?

网友(点评):
我上次修一音箱也是电容坏了,外观无损,仔细看发现,电容下面的PCB板的颜色与别外有点不同,拆下后,才发现空了一个孔,电解水都没了。哈哈

网友B:
这种情况不知道用示波表或者示波器能不能直接准确测得出来

网友(点评):
用示波器是点波应该能看到斜线

网友(点评):
6537控制的电路示波器也看不出斜线的。只是一闪而过。

网友C:
这个电容是总线供电里面的滤波电容吗?我听课的时候是没用心还是没有听到.总线供电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点评):
总线供电在CPU和北桥之间的单独一个场管S极~~

网友:
那个电容就是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外观好的电容害死人啊。。。这要不代换还真不知道是他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修出来,不容易呀。那个电解电容看不出一点鼓包之类的吗?

没有鼓包和爆裂之类的,在吹场管的时候有股刺鼻的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不知道用示波表或者示波器能不能直接准确测得出来

不上电工作,测不出其供电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网友(点评):
楼主,你这样回复是会被和谐的。应该这样说,这个问题我修到过,是南桥坏了换桥上电跑马了。

网友(点评):
灌水会被和谐。小心

网友:
一致向楼主看齐,太强悍了

网友:
应了一句话,专门芯片只要有一项供电有故障全出不来

网友:
精辟呀,下次拿到板子要把电容全换一遍了。。。
还是要细心哒

网友:
电容你拆下来,换上新的跑马,奇迹啊

网友:
外观好的电容不一定没坏  呵呵

网友:
兄弟,强啊,高手风范尽显啊

网友:
技术还行 我连电路都不会跑 哇哈哈

网友:
细心重要啊 不要被外观好的电容所迷惑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体现基础扎不扎实了,通过跑线路找出外观无异样的坏部件来,佩服佩服!

网友:
外观好的电容i不好修哦

网友:
有位仁兄说出了楼主修板的不当之处:"没修好就直接上真u 检修,厉害,靠cpu的温度判断供电是否产生,更厉害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7119-1-1.html

网友:
LZ!真细心呀

网友:
奇怪的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检测电容的好坏的,漏电就难得查些。

网友:
这帖子好 讲的有详细 图片有多 积分也多 值得借鉴

网友:
修版还是要细心才能修好呀

网友:
你出师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是不是更准确些,我也修过类似的问题,用示波器测量发现波形不是方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对我来说是精华帖,谢谢楼主 收藏了

网友:
图真不少,思路也不少,看到最后也没出来到底是测出来的,还是蒙对了。

网友:
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专业精神值得佩服、

网友:
锲而不舍,技术精进

网友:
新手发问,楼主在测量各个电压的时候,黑表笔插在什么地方?

网友:
电容引起的故障就要细心修啊

网友:
高手,要是我就放弃了,楼主强大

网友:
学习了。都是经验呀

网友:
楼主是几期的呢?

网友:
维修还得要仔细和思路清晰呀~!支持楼主

网友:
很好,学习了

网友(点评):
灌水,危险!!!

网友:
思路明确还要检查细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我是5月份的,我是胡华平

承老师教导

网友:
楼主真手高心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是总线供电里面的滤波电容吗?我听课的时候是没用心还是没有听到.总线供电是怎么看出来的.

嗯.上课之后搞懂了.

网友:
修东西 果然要 心细啊!

网友:
维修够仔细,所以有时候你看不出问题,但是你怀疑什么地方你可以更换来进行判断

网友:
LZ你师父没修出来被你修好了啊        真TM 给你师父长脸。

网友:
我师傅是厂家的工程师,他是没有时间修,反正给我炼两下

网友:
有刺激味道的电容是原本就坏了 还是你吹行管时吹坏的呢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

网友:
这样的 案子都给你破了  佩服啊

网友:
搞维修就是这样啊,细心再细心!

网友:
万恶的电容 外观针看不出来 漏液都漏在里面

网友:
汗...谁会无缘无故想到电容不行,毕竟看上去没事啊哥们,很好,很强大

网友:
高手啊 ! 有耐心
顶

网友:
楼主 真有 耐心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我想问问,你可不可以把拆下来的电容量下是不是短路了,或是容量变小了?

网友:
问个超简单的问题总线电压是什么?

网友:
值得借鉴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总线供电有故障导致CPU供电不出,请问总线供电是CPU供电的后继吗?两个不是独立的吗?还有内存供电 三者到底什么关系?期待高手赐教。

网友:
修东西细心重要啊,。。学习,,

网友:
这真需要耐心啊,
要我早换板了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要换我早扔一边了。

网友:
不错LZ真细心

网友:
技术很好,但这次还带点运气哈,要是那电容没有异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