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液晶修好后有点生气

楼主(2011-12-03):
前不久刚修过一台17的DELL,又来一台,故障现象:通电按电源开关按钮灯布亮。以为和上一台一样,电源的问题,打开一测,开关电源输出正常。没查出有问题的原件,上网找不到有关的图纸和电路介绍,怀疑驱动板,也没查到有卖的,后拿回家想再慢慢查。没拿屏,将按钮版拆下回家一试灯亮了,再接上屏,好了,OK。到底什么原因,找不到原因到底不放心,仔细一想,现在是把按钮小板单独取下来了,好,装到前面板框上,又不亮了,明白了。
这机子用的是那种弹片按钮,不是微动按钮,而且因LED指示灯的位置在按钮正下方,按钮在边上,虽按下去声音清脆,但没接通,拆下是直接按到弹片接通了,故,在原弹片上贴点些胶布,好了。
修好后,有点生气,这样一个没技术的问题,让我废了很大的周折,差点放弃。
哈哈,是不是这也算点经验呢。

网友:
呵呵 ,解决了问题,也就算是经验吧!

网友:
没技术但也是学习了

网友:
小故障引起大问题,当然算经验了,而且是很有用的经验。。。。。。

网友:
找到问题不论大小都 是经验了支持

网友:
小问题也是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还不会   观望中

网友:
DELL这一款开关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网友:
这有什么 啊,以前我修过一十五寸的联想显示器。主板上地线分成两部分,靠上在上面的铁壳连接。开盖之前还能点亮。拆开之后就开不了机,悲剧。。

网友:
这种故障并不少见,没技术含量但要心细。

网友:
学习了,这也是经验,一样是需要细心观察,分析最后才能修复的故障

网友:
生气?不不必,这就是经验,下回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修好了就行啊 飘飘装在口袋里就好了、

网友:
总之修好就是一门学问!搞定才是王道!

网友(2012-04-21):
等修好就是好经验,支持!!!

网友:
搞维修的确是需要细心和耐心的!!!不错的经验!!

网友:
也是一个经验啊,感觉做维修这东西也就是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的学习别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