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掉电

楼主(2011-12-03):
DV4开机掉电,用可调电源每次都正常,一用适配器显示HP画面就掉电,适配器换了

网友:
换个原装的试试

网友:
兄弟换了

网友:
功率不够而已

网友:
啥意思 换了好几个适配器了,客户的原装适配器也这样

网友:
是集成的桥吧。。做桥啊

网友:
这个现象好怪呀

网友:
慢慢修吧   支持你!

网友(2012-01-02):
点源头,有没有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