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中

楼主(2011-12-03):
刚在 显示器区看到个发帖说5V偏低的帖子 想告诉他是 电源芯片供电的
二极管
或电容坏了 我刚修个就那故障 可惜发不了 谁能在那发贴 告诉他一下
芯片

网友:
别犹豫 换了吧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个5V偏低为3.7左右的一体板,一换5V滤波电容就好了。想来哪个人也知道了,不用发了吧。。。。。。。。

网友(2012-09-15):
正在修理中………………

网友(2016-09-19):
是哪个二极管啊,我的问题是12V电压正常有13.49v,5V只有3.7V,改换的都换了,楼主说是电源芯片供电的二极管坏了,请问是几脚的,芯片是LD7552BPS,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