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跑eo、如何维修?

楼主(2011-12-03):
今天下午客户送来几块梅捷的板子,都是一个问题跑到内存掉电!怎么维修啊?供电全部正常,bios
刷过桥做过,还是不行没有思路 啦!

网友(点评):
E0是认不到内存,测一下内存所有工作条件正常否

网友:
CPU不工作,可能U座问题

网友:
还是换新内存试试,有时候也有可能是挑内存,有的内存装上去就是不过,还是换几条新的上去试下

网友:
是INTEL过是AMD呀老兄

网友:
内存的时钟,SPD有没有测过!

网友:
对 查查系统管理总线  有没有波形,   你把小喇叭插上看看报不报警啊

网友:
还是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电压,时钟,总线,每个数据位对地阻值等等..

网友:
上内存阻值卡测电压,时钟和系统总线

网友:
哦,我就会量个1.8v的电压其他还有什么啊?能不能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