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板,cpu复位对地阻值为0,怎么修

楼主(2011-12-03):
am2座子,开机风扇转下就掉电,cpu供电没短路。cpu复位对地阻值为0,pci阻值好像500多。三合一的桥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
桥挂了吧。。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成本不高的话就换桥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座子没焊过的话 估计是桥话了   ,你在打打电阻值,确认一下是不是0欧  ,要不是0欧的话就不好说啦

网友:
确定量的准确的话就是桥挂了。。。

网友:
桥有可能坏了,

网友:
看图纸如果直接连接桥的话,就拆桥吧。

网友:
如果是我,我用调压器,用低电压来打,看看那一个元件发热,发热严重的,自然就是坏的了.

网友:
桥挂了,都对地了/把桥换了。拆下后在量下阻值有没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