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 的机子。开不了机。

楼主(2011-12-03):
待机电流0.012,测没有3.3V 5V,有的是MAX1631 7、28脚各6.7V电压,22脚16V,23脚3.2V,都正常,就是没有3.3V 5V,再测高端管的D极16V,G极没有电压,但是低端管的G有4.8V电压。然后我换了个1631不是同样的效果。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7脚28脚电压好像不对吧?

网友A:
下管的g极是5v的话  说明后级短路 芯片保护了吧

网友B:
21PIN 有5V吗?18pin  25pin   ??

网友C:
LDO 有出来吗?  开启电压 7 和28明显不对 是不是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的g极是5v的话  说明后级短路 芯片保护了吧

怎么找呢?后极是5V后极,还是3.3V后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O 有出来吗?  开启电压 7 和28明显不对 是不是测错了?

1631的LDO是几脚的。

网友D:
先看下保险坏了没有,如果没有就换下3V和5V芯片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下保险坏了没有,如果没有就换下3V和5V芯片试试看。

哪里的保险

网友:
前面的那个错了。是换了1631还是同样的效果。
我写成不是了。

网友:
7、28脚各6.7V电压肯定不对 有可能你表误差太大也不好说  正常应该是3.3或5V  你看看俩电感对地阻值对不?要是对建议你换换边上滤波大电容看看

网友:
电路好久不修,都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PIN 有5V吗?18pin  25pin   ??

我的21脚VL是6.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