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触发掉电

楼主(2011-12-03):
本人今天接到一台客户机,拆机看到板子好像进液体,但客户说是三年前进的,回到主题:
插上电源,电流0.02A,测试有3V/5V待机,开机键18V,按开机键掉电,3V/5V也没了,不知道从何下手,前来讨教:
小弟遇上这种情况就不知道从何下手.测试过所有供电电感,应该没短路.

网友:
测  3V、5V后继供电,是否短路,还有,这台机器进水容易挂南桥

网友:
先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的话就看所有电源好信号有没有相与成功。

网友:
谢谢楼上的史兄台,小弟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翡翠碰石头的帖子:
上传与大家分享:
联想F41 LA-3571P,待机0.02A,按开机键就变为0.03A等1秒钟后变成0.00A,掉电一般分两种

1、温度保护或短路保护等,这类掉电掉后不能再开机,要重新拔插电源才能再开机;

2、缺电压或PG信号等,这类掉电掉后能再开机,开机后又掉电:由于开机电流只到0.03A就保护了,说明是主供电或辅佐供电短路。

首先用万用表量各大电感,没发现异常,于是便将主供电大电感一路一路断开,只有PU6 MAX8734产生的3.3V5V没有断开,这两路电压跟开机有关,而且都已产生,怀疑这两路电压的转换电压短路,如下图:
当断开Q89时,试机已正常了,如下图:

经查是C866短路,更换后试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