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电源问题

楼主(2011-12-03):
本人最近修过一台机器,不开机,长城的电源  保险直接烧断出球啦!!经检查整流四只管子完好,测量两只串联的电容电路,对地有短路,已经查出两只13009已经短路罢工啦!手里没有就在别的电源上拆了两只13007加上啦,在此情况下没敢直接通电,习惯性的量了一下剩余的变压器旁边的几只管子STPS2045CT.。。BYQ28E。。都正常,,只有个头明显比较大的STPS3045CW三只脚的阻值为0全部都通,这支管子是连在三只变压器最大的一只变压器上的,从来没见过,我想问一下各位坛友,有没有谁知道它的阻值来判断它是否已经坏啦??求老鸟支招!!??

补充内容 (2011-12-13 22:20):
所有的零件已经全部换好,13009用13007代用的,STPS3045整流三极管,我用了2只快恢复二极管代替了,现在其他都正常,只有5V12V负压偏小1V多,请问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13009坏了有可能旁边的电阻也坏了。(还有二极管)你换后挂个灯试看短路不

网友:
换桥应该能好

网友:
要好好的查,短路的一律换掉,不然会增加很多毛病。

网友:
所有的零件已经全部换好,13009用13007代用的,STPS3045整流三极管,我用了2只快恢复二极管代替了,现在其他都正常,只有5V12V负压偏小1V多,请问是哪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