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a 显示器 去保护

楼主(2011-12-03):
高压的电源管理芯片是oz9938cn    我按照网上说的那三种方法试了 都不行啊,  网上说的三种方法是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都不好使啊   接下来咋整啊  按照三种方法表现的现象是一样的,灯管只能亮一小部分,不能全部打亮,按正常的弄回去 就又一切正常啦

网友:
那就别去保护啊, 去保护还是有风险的,建议你那坏的修哪。这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