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gz-mx 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03):
昨天收到一台华硕主板p5gz-mx 故障现象:不开机。 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拆除所有的外设。更换电源还是故障依旧。
无奈把板子拆下来检测。查5Vsb 3vsb都有。测32.768晶振的时候竟然开机了。这时我就怀疑晶振和一个电阻和两个电容不良更换它们还是故障依旧。我没有办法了找找图纸吧在论坛里找了好几轮也没找到图纸。没有办法只能找找I/O w83627的资料好在找到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9285-1-1.html这位老兄的贴子帮了我不少忙。根据他的资料和我实测板子我大体上对这个板子的电路有了一些子解于是我画了下图。有可能不对大家可以回贴改正。
83627的68脚收到开机按键触发信号后67脚给南桥一个触发信号。南桥收到一个触发信号后再给83627的73脚一个触发信号
83627收到这个信号后让72脚输出一个信号让ATX电源绿色线变为低电平(72脚和ATX电源可能有其它电路要自己找一下)
我测量过程中83627的68和67脚都有触发信号也就是说南桥收到触发信号后没有再让83627的73脚触发(我实测是一直是0V)
目标锁定在了南桥以及外围元件。晶振和挨着它们的电阻电容都换了。USB口也没有短路,只能换南桥了。
换完了南桥上电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  我缺少的这样的维修分析思路

网友:
在维修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耐心。有思路。   台式机主板 换个南桥 也收不到多少钱。 费事,有风险。不赔就行。

网友:
这种点晶振能上电的好象除了南桥没别的了

网友:
以前修过这种问题的板子  不过没修好   这回知道了 呵呵

网友:
最好上换南桥的图片!

网友:
我们这里碰到换南桥的。就直接不修了。呵呵

网友:
是啊 。学习了哈

网友:
如果点晶振能跑码的话就直接换晶振吧

网友(点评):
我点了一下晶振开机了。但换了晶振和谐振电阻电容都不行。南桥内部脏和南桥坏都有可能的。

网友:
这种垃圾板子 U座 和IO 南桥 坏的最多  看见就烦

网友:
换桥贵不贵的啊?

网友(点评):
破板子一大堆。找找就行了又不要钱。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换桥是不是很简单的,我是新手。

网友:
英特尔的南桥很容易换吖,。只要我手上有南桥,有50纹我都帮他换了,很快就搞定了,成功率很高。NV的桥就懒得换,成功率很低。

网友:
又是白菜价! 50元

网友:
我听说南桥比北桥好做多了。???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换南桥都会好。

网友:
楼主,你们换个台式板子的南桥,要几个钱啊。收客户的?

网友:
一个主板还这样折腾。楼主真是好心情。就是。费了半天劲怎么收费啊

网友:
很好,又学到了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新起点的学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