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 LA-3691P 报错1长两短

楼主(2011-12-03):
    诸位好,手上有个LA-3691P 的主板是独显的,之前客户拿来是觉得是显卡问题,随便加汗了下,拿走后,又回来了,又开机无显了,看了下电流很正常呀,都有1.6几了,仔细听听有报错声音一长两短。难道是不认显卡了吗/然后又做了显卡,还是不行,换了显卡也还是不行,屏就是不显示,还是报错,插上硬盘都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可就是不显示,郁闷了,像这样的本子莫非就是显卡呀,晕倒了。。。。。。师兄们给点建议吧。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独立的显卡板吧。显卡板烧坏了吧

网友A:
就是没检测到显卡,显卡都换了,就应看看插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没检测到显卡,显卡都换了,就应看看插口了。

就换了显卡芯片,要是换整个显卡板的话,代价很高,接口我也检查过了。

网友:
你要看下换的显卡有没有BGA焊好,这个没换好也会不显的,但是可以听到声音

网友:
推荐,重做显卡,一长两短肯定是显卡,不过要保佑你的显卡板了

网友:
显存 也有可能啊

网友:
建议先加焊 显卡,

网友:
昨天刚修了台 一长两短 换显卡OK R61

网友:
还是你的显卡没做好   细致的看看吧

网友:
再做显卡   用有铅的  小点的珠子做   先看看到底哪出问题了

网友:
LZ如果显卡BGA确定没问题的话,考虑一下显存,,,还不行就只能显卡板了...祝你好运.

网友:
纠结了,显卡新本来是603的,卖显卡芯片的老板说630同用的,换了一个还是一样,难道通用是通用,笔记本不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换了显卡芯片,要是换整个显卡板的话,代价很高,接口我也检查过了。

那也要试试啊  最起码要排除

网友:
那是很明显的报显卡,你就围着显卡那块修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板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AD线,那64只电容

bios

网友:
找个新的显卡试试吧    确定问题最重要   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此机要过了XP滚动条才可以外接 楼主可以试试看 外接有没有显 在判断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显卡板跟主板的接触点好好处理下,联想的机器只要是单独显卡板的机器,确定换的全新显卡之后很多不亮都是显卡板跟主板的接触槽有问题

网友:
建议先加焊 显卡

网友:
插口和屏线都查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