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 机器蓝屏故障

楼主(2011-12-03):
K40AB机器蓝屏,机器来我这里,不开机,点不亮  ,加焊北桥,开机OK   进系统丢失显卡驱动 ,装完显卡驱动 出现灰屏现象 ,以为显卡也有问题,有加焊显卡,结果还是一样 ,又加焊了北桥 ,结果故障变了,机器,过滚动条,就蓝屏,大概意思是提示升级BIOS ,说明,显卡 北桥已经重植株 了,BIOS 刷过了,官网的 ,故障一样, BIOS 调试IDE 模式已经调试 故障一样   调试BIOS 独立显卡,一样 调试到集显GUP模式,机器不亮机 ,按大小写键 要亮,能软启动, CTRL+AIT +DEL 可以重电流上面看出来,机器在重启 。现在是已经迷茫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期待高手分析下,我自己判断应该是北桥坏了, 这个机器是ATI 的 AMDCPU CPU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机器在加焊第二回北桥的时候才出现的进不了系统,进系统滚动条就蓝屏,PE  光盘 系统一样  硬盘换过等。

网友:
我那时碰到过,杀显卡好的,但你杀过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种我也遇到过,不过都是做的显卡

网友:
重做北桥试试,

网友:
我晕,和我一样的故障,求方法!!!

网友:
换板子把,这机器很难折腾的,

  貌似有人说过 这机器带双显卡的,装win7 试试

   好像可以在bios里面关掉一个显卡,具体你在论坛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