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G信号一般是5V,4V有问题吗?

楼主(2011-12-03):
测得845主板PG 4V

补充内容 (2011-12-5 19:30):
灰线

网友(点评):
你得说是那个位置的PG

网友:
可能是电容漏电了吧。仔细看看周围相关元件

网友:
不一定,先留个疑问这里,先再测测测其它工作条件。

网友:
有问题,查灰色线到南桥的电路,像上面说的有可能是滤波电容漏电把灰色线拉低了,使得复位信号不正常。

网友:
PG信号一定要5v吗?能不能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