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曲折维修

楼主(2011-12-03):
hp dv4 ,客户描述不开机,坏了,放在那有半年了,看看能不能修好!留机检测,发现内存不是原装的,没有标签了,看芯片大小是512的,拿到别的电脑上试了一下是坏的,郁闷中,又是二修(最近修二修机,修疯了,请务见怪!)据学徒讲,主板应该没被拆过,应该主板没动过!量各个电感无短路,测EC的基本条件满足,这个dv4的主板和CQ45的主板是差不多的,bios容易坏。从论坛上找来bios,刷上开机了,接上屏幕,*脏话*不显示,有背光。据论坛上的朋友说可能是BIOS不对,(这个机器BIOS版本很多)于是又找bios,论坛的版本都下完了,都不行!从屏接口那l飞出一根LVDS信号线,接上屏幕,开机用示波器测有波形。据此,情况有三种,一,bios还是有问题,二,屏有问题,三,显卡这边有问题。接下来,一个一个排除,先从官网下了个bios,分离出来,刷上,结果你知道的。 于是把屏拆开,换了个屏,亮机了,不过是六个画面。难道是码片不一样,再换个LP的屏,不亮。把原机屏用另外的笔记本测试,没问题,最终确定,显卡故障。这个机器的显卡型号是G98-600-u2 白胶卡。论坛搜索,这个机器没有坏显卡的,搜索G98-600-u2也没有说显卡坏了,不敢冒然做BGA,仔细观察显卡,检查供电没结果,最后下决心加焊显卡,可能这几天心情不好,忙的晕了,BGA底部温度,调成了270,等我回来的时候主板冒黑烟,心里拔凉拔凉的。主板凉了,死马当活马医了,主板有些变形了,显卡短路了,还好北桥没事,再上BGA,取下显卡,更换一片拆机的显卡,等主板凉了,上电一会就掉了!根据经验,这种情况,应该缺电压,仔细检查,发现主板掉了一个MOS管。不行,还是掉点,测量电感无电压,仔细检查这块电路,控制级断线了,飞线补上后供电恢复正常,接上屏幕,显示正常了。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有惊无险啊!
总结:1.这种主板PCB不结实,容易变形,导致断线。
           2.hpDV4和CQ45的主板bios版本很多,刷bios的时候最好从官网下下来分离,这样保险。
           3,G98-600-u2 出现6个画面,考虑显卡问题!

求加点分,掉级了,最近有个机器要修,和论坛里的一例相似,阅读权限不够,想快点升级,多谢各位了,另求 sonymbx-168图纸  sonyTZ27

网友:
这个板子 更多是考虑BIOS问题和屏线问题!屏线容易压断!

网友:
MBX-168的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修道过 也是坏了的  还有屏线爱坏 BIOS也爱坏  板子个人认为还是算可以吧

网友:
6画面的基本都是先B显卡或者换显卡!!!!

网友:
真是曲折的维修啊,很多时候,我们维修的时候还是细心点好, 不过最好楼主还是把好消息带给我们了,HP的本子不是BIOS容易丢失,就是CPU容易坏。

网友:
我也才修了一个DV4,现在EC还没有到货,是EC出现了故障!

网友:
看着都害怕干咱们这行的冷静啊!再说用360B显卡又坏不了B下再说呗,不知你当时如何想的?

网友(2012-09-17):
其实有背光,没显示的时候应该早就想到是显卡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