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寸显示器在转换画面时闪一下,而且能听到电流声的

楼主(2011-12-03):
AOC22寸显示器在转换画面时闪一下屏幕能看到白光的象闪电一样不过线条是直的。。,而且能听到很大的电流声。。。高压是改过的。。。他是能正常用的。。但用不了半个小时吧。。突然断电了。。。指示灯也不亮了。。我拆下来量,电源板到驱动板的5v在波动 1。8--2。8---3。3---一直波动。。我拆了连接驱动板的线,5V就不波动了。。指示灯也亮了。。。说到这里可能大家都认为是驱动板坏了。。。但奇怪的是,我换了高压。。他电压也是没有波动的。。。然后装上一个新的高压上去。。也是正常龢遥。。可也是不到半个小时。。。故障又重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难道是跟驱动板有关系吗。。。大虾们指引一下小弟。。。。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包修复

网友:
原来高压板电路上的   2个控制脚 断开了没有呀    别是那2根线没断开哦

网友:
给程序板飞个5V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