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IBMT40不通电案例1例

楼主(2011-12-04):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IBM T40的机子。拿来时是不通电就给客户说是主板的问题报价120元。叫下午来拿,客户同意修。接着就把机子拆开看主板没有异常,就用表打每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正常的。就上电检测发现没有待机3M,5M.就打开T40的图纸查看,3M,5M是MAX1631产生的,但是这个芯片正常产生3M,5M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22脚16V供电
     2;23脚SHDN
     3;21脚VL5
     还有28脚和7脚的ON信号.按着这几个条件查MAX1631 22脚16V供电有,但是23脚没有SHDN,跟着这个信号追,原来这个是TB62501发出的,于是查看TB62501的工作条件发现TB62501的57脚16V供电丢失,于是查找来源,就直接从D10负极飞根线过去,上电一看待机有了,但是依然不能开机。继续查看时发现5M电压仅为4.2V,难怪的。于是继续返回到MAX1631上查找情况,发现MAX1631附近有腐蚀情况,清洗干净后上电5M电压还是没有起来。怀疑自举电压不足,于是试更换了C483电容接着上电,5M电压恢复正常5V。于是触发,能开机,但是马上掉电。立马断电上CPU,内存,开机发现跑码了,哈哈!接着看屏上出现IBM的LOGO,马上装机测试两小时一切OK.

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么晚了还坚持发帖,必须顶起来!不过不明白的是:自举电压是什么意思?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使场管深度导通需要的一个电压。一般通过一个电容接到供电端。

网友:
应该是那个升压电容

网友:
楼主运气好,遇到很多SHDN# 不正常的,很多原因都会引起,你真好运

网友:
经典,慢慢学习。看来学会看图纸是维修必须滴,偶也要开始学了,呵呵。。目前是一点都不会看的

修本看图纸是必须的

网友A:
shdn异常的因素有哪些地方引起,请LZ给
说明下吧

网友:
SHDN#异常都哪里会导致?

网友:
MAX1631是最经典的,但现在想遇到这个芯片是难了

网友:
现在很少修到这样经典的了.

网友:
现在很少修到这样经典的了

网友:
嘿嘿,我们这里偶尔还会遇到的

网友:
学习来了  shdn#好像关乎pwrshutdown#和cpu的温控电路的shutdown2#

网友:
顶下   分析的 不错

网友:
升压电容坏还是真少见,二极管坏的比较多

网友B:
PIN21:VL,内部5V 线性稳压输出。VL 同时也作为自身的电源电压。在5V SMPS 的输出达
到4.5V 后,VL 将通过CSL5 自动切换到输出电压用作自举。外接一4.7uF 旁路电容到地。
VL 可向外部负载提供高达25mA 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N21:VL,内部5V 线性稳压输出。VL 同时也作为自身的电源电压。在5V SMPS 的输出达
到4.5V 后,VL 将通 ...

不知道,看不懂。说说又扯进新词了,5V SMPS 是什么???

网友:
还有 3M 5M是什么意思?? 在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待机3V,5V,只是叫法不一样了

网友:
现在培训都是用t40这样经典的板来讲课

是呀,好多培训机构都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dn异常的因素有哪些地方引起,请LZ给
说明下吧

TB62501工作条件不满足,和温控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B62501工作条件不满足,和温控检测

东芝芯片都需要哪些条件才能正常工作呢?修了个R40,3V静压3.1X伏特,5V正常,可以触发显示,但3V--MOS管烫,能给分析下原因吗?

网友:
太有价值了

网友:
顶下 学习了 看来看图纸是多么的重要啊

网友:
楼主维修还是很干净,利落的,有大师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