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一台Averatec 3300,cpu是P-M1.6g.频率一直在600M,求助

楼主(2011-12-04):
客户朋友从外国带回这台红屏的机子回来,经我换灯管后显示正常。但CPU一直工作在600M,对此客户不解,进BIOS也没有设置开全速或外频倍频设置的,,这款机子BIOS太简化了。请问各位同仁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招了?谢谢!!
Averatec是V星代工的外国机器,
主板芯片是INTEL855
CPU: Intel Pentium M 725
规格: Intel(R) Pentium(R) M processor 1.60GHZ
主频 1600 MHZ (就是这里有问题)
倍频 16
外频 100MHZ
右击"我的电脑"就显示的是
Intel(R) Pentium(R) M processor 1.60GHZ 600MB Hz

补充内容 (2011-12-5 16:59):
型号是 Averatec 3300 (AV3360-EH1)

补充内容 (2011-12-5 17:15):
8楼上了图,,看到问题就是倍频太低了,,有什么办法能提高倍频?谢谢

网友:
你运行点大的程序呢,好像是待机 的时候低正常,用的时候就高了

网友A:
LZ   你后面的600M  不会是内存的容量吧   我怎么没看到过   还有600M  HZ的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后面的600M  不会是内存的容量吧   我怎么没看到过   还有600M  HZ的   晕

绝对不是内存容量,用CPU-Z看的

网友:
那就不清楚了     晕

网友:
顶一下,继续求助高人

网友:
怎么好象绝望了的问题,没有人关心,问题就在于倍频上,,有什么办法能提高倍频呢?

网友:
装上ACER电源管理软件设置为高性能模式就搞定了

网友B:
600MHZ有什么低的我的T43开机才347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MHZ有什么低的我的T43开机才347

问题是你的347M在运行程序时会自动升高到最大,,而我这个始终如一,600MHZ,让人心寒

网友C:
哎呀  你关他的啊   软件也有出错的噻    你换个灯管跟他CPU毛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哎呀  你关他的啊   软件也有出错的噻    你换个灯管跟他CPU毛事啊

还好我上网查找了相关的资料,也曾经有用户发贴求且这个笔记本,,原生型号是V星E1200,也同样工作在600MHZ,现在客户才无语了,但是他要求能不能搞到1。6G,然后再给我钱,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我上网查找了相关的资料,也曾经有用户发贴求且这个笔记本,,原生型号是V星E1200,也同样工作在600 ...

超频哈哈

网友:
暂未找到超频方法,无论是软件或硬件,,估计Averatec网站已关闭,无法找到升级BIOS文件,,所以真是很无耐之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行大程序,看电影,上Q,频率始终保持不变,何解?

我这那台机器是宏基的,运行程序后自动调节频率的。你的那个是不是CPU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