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VIA芯片组曲折的维修

楼主(2011-12-04):
今天来了一块AM2板 ,说开不了机的。。拿到板后。。.插上数码卡马上触发,果然是不跑代码,习惯性的去量U的供电。。没有。。刚准备动手去测量别的地方时,同学飞来一句话,不用测,上BGA杀北桥吧,靠!!那么牛,没看就知道是桥。。。没办法,在店里他是老大,听他的上BGA,漫长的等待终于过去了。。凉后上U再触发,靠,真的跑,并且显了,此时此刻,我对同学的佩服由于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六体投地!!!(在这卖一下关子,如果这板就这样修好的话我就不用发出来了)客户拿回去没用两天又跑回来了,又说开不了机。。同学依然再飞来一句,上了再说,可能上次加的温度不够。。我顶!!只能照旧了。。凉后再触发,故障依旧!!!此时我对桥感到冤枉啊。。。这次同学没话说了。。我老老实实的测量了,上假负载测量,奇怪的事发生了,核心供电,VTTPWRGD,VDDA2。5,VLDT,都正常啊。。因为时钟是经过偶合电容的所以量不到,但我追线过去也量到了属于正常的。。但上真U后,核心供电马上变为0。65V,桥的供电也没了。。桥没是属于正常的因为根据这板时序没U的VCORE桥的供电也会没的。。习惯性将U的供电IC换了。。不行。。在论坛看了一遍关于上假负载有核心供电,上真U没核心供电的贴子,但他提到的是没有VDDA2。5,但我这里是正常的,为什么会导致这样呢。。。U供电的上下管也量了。。没什么问题啊。。会不会是滤波出问题呢,看了一下电容,全新的,是同行自己刚换上去的,看了容量跟阻值也是合适的,应该没问题吧。。。然后我用手去摸刚才换上的IC,奇迹发生了,发出小小的吱吱声,想必应该还是滤波的问题,再重新去看了一下滤波电容,用万用表去打,靠!!!滤波电容的负极根本没接到地。。。。看来是同行换电容的时候将孔搞大了(哈哈)~~~~~~一根一根的飞线 。。飞好后触发。。。 ----显了           唉!!!感觉现在做维修这一行,真难!!!特别是同行送过来的。。都是骨头!!好吃都他们自己吃掉了。。。

网友(点评):
二修机一般比较难修..

网友:
这也被楼主发现了?

网友:
第一张图 看完说要做桥,我以为是北桥,看上去好像方向不对呵呵~~~
顶LZ的滤波经验了呵呵~~

网友A:
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飞线?

网友:
电容没接地啊,不飞线能行吗?

网友:
哈,楼主的飞线功夫真是不敢恭维呀

网友:
晕。找根线把电容的地都接一下,再飞个地。用不着搞这么多线的。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线多了。、

网友:
 哈哈 这线飞的太多了哈

网友:
串联下出来一根线接地搞定

网友B:
即了解一点时序,又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能不能不飞线解决啊,旁边刮下能焊吧

网友:
做这一行就是要细心能发现问题

网友:
经验是积累的,干桥前就不用测清工作条件的么?就不怕一不小心就把桥做爆了。思路要清淅,修起板来也轻松多了。

网友:
VIA不是NV,哪来的脱焊啊、这板花屏北桥发烫我刷过BIOS就好了都遇到过,当时是想刷一个新的BIOS看能不能支持新CPU。

网友:
结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维修的 思路!!

网友:
楼主人才啊,佩服了,向你致敬

网友:
线飞得太飘逸了

网友:
楼主的飞线,佩服~~!

网友:
修主板还是要细心的     细心起到事半功倍啊

网友:
这板修过起码几百片,从没焊过北桥

网友C:
没必要一根根的飞吧?把这些脚都焊上,统一接地;或者把铜箔刮开上锡也行。

网友:
楼主真细心,我们这里二修板修不好,都不修了

网友(2015-07-01):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一根根的飞吧?把这些脚都焊上,统一接地;或者把铜箔刮开上锡也行。

这种方法也可以,这里滤波电容负极接的应该是电源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要飞线?

是因为串联滤波电容负极没有接地,所以要飞线,负极没有接地的话,会影响电容本身滤波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了解一点时序,又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能不能不飞线解决啊,旁边刮下能焊吧

也可以刮开电容负极相连铜箔线路焊接解决故障。

网友:
你未深么要用热溶胶

网友:
这样 你都能发现  人才啊  不过那那组线倒是飞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