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修好华硕A3N笔记本开机掉电

楼主(2011-12-04):
华硕A3N笔记本开机几秒后掉电,不显示,电流到0.75A左右。测得CPU供电时钟复位都出来了,先易后难,刷了BIOS,就好了。编程器直接挣钱的机会还真是不多。
BIOS程序为什么会损坏?我的分析是来自剧烈的电流电压波动的冲击,就如同硬盘文件的损坏。

网友:
我觉得BIOS程序损坏的原因应该会比较多,雷击、电压过高,人为刷新失败等

网友:
LZ。。。我刷BIOS好的机子还真的很多。。有华硕A6K  还有很多台机都刷好了。。。

博一 牛逼啊

网友:
华硕的BIOS刷好过好几个.

网友:
我前天也有一台华硕A3N的挡内存,直接刷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的程序丢失很正常的现象

网友:
A3N  这么多BIOS坏的    难道有通病  呵呵  BIOS不可能有通病吧

网友:
我好像遇见BIOS 坏的 还真不太多  总共就几台?  是因为修的少。。

网友:
ASUS的机器BIOS坏的还是很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