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短路,请高手们进来看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1-12-04):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S10的上网本 ,说是开不了机的。。。接机,上可调,没有待机。。。拆机,测电源头进来的第一个管PQ21 ,5678脚是有电压的,可123脚是没电压的,4脚的控制也没有电压的。。在电源头出来有个VA的电压。。。可是在图纸里都找了N遍了而且没有找到。。。再来看看PQ21的内部有个二极管,按道理他是一插上电源头就会有电压流过的,他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没电压通过。。索线由5678脚飞线过123脚。。但大电流。。。测量公共点阻值是580欧属于正常的。。为什么会大电流,难道是VIN所到的下管短了。。也去测量了。。。没有发现是击穿的。。所有的电感也是没短路的。。充电IC跟PQ27同时给我拆了 。。依然是大电流。。。用烧机大法去烧。。。可电流上到1。5A电压上到6V还是没元件发热的。。(会不会是我的皮厚了点~~~~~~~~~)到这一步已经没思路了。。。请大虾们指引一下。。。。图纸在这

网友:
按照你说的故障 拆掉充电芯片 ,应该PQ21 有个电压的,VAD 测试点有 没有连接别的元器件,如果有的话顺着这条路去查 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印象中上网本都挺难修的,各位有这个感觉吗?我碰到过两个,一个开机无显的,一个不加电的,最终都没修复,有阴影了都要,和楼主一起等解答思路。

网友:
楼主的问题让人不能够理解,就说PQ21 里面带了个二极管就应该有电压到1.2.3脚的 这个和短接4.5.6.7和 1.2.3 脚的道理是一样的,为什么短接了会有大电流,不短接只是不开机,要说4.5.6.7 脚真的短路了 那也是 VAD 这个点短路,还没有过保护隔离管呢

网友:
LZ还是一个个断吧   PQ22短了  再试下   还大电流不   不行  再后级 一个个慢慢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