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不起的英伟达NF芯片--小道消息据说要杀回台机界。。。 ...
伤不起的英伟达NF芯片--小道消息据说要杀回台机界。。。。。

楼主(2011-12-04):
主板故障是开不了机,原理是NV桥的开机通过下拉ATX14脚(联着个n沟
三极管
,E接地)开机。
开机跑线到处钻
跑线图送上,故障未解决。
开不了机

网友:
华擎的板开机电路我也跑过一次,楞是没跑明白怎么回事。。唉,,,,
不过话说NF 的芯片除了爱虚,速度还是8错滴

网友:
确实啊 我们这边台板 很少有做BGA 的

网友:
除了声卡,都集成了,不得不热。不过彻底坏的,应当很少吧。

网友:
NF桥除了爱虚其实都挺好的,再说没有他的爱虚哪来我们的活。。。

网友:
开机针脚--------桥----------7414门(3V)
A14绿----------C级三级管 B级桥 E接地
当你点开关的时候拉低桥-----____-------桥给B级一个3V CE导通 开机

网友:
NV的桥。。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