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好多本子BIOS爱坏?是什么原因引起BIOS资料丢失损坏的呢?

楼主(2011-12-04):
最近碰到好多本本BIOS坏得.重新刷下就好了.BIOS那么容易坏吗?是怎么引起的呢?

网友:
我恨不得遇到的全是BIOS坏..我才懒得理他是怎么坏的,关键有钱进我口袋就行

网友:
BIOS就是个系统,只不过它是最底层而已,也是最基本的输入输出系统,控制着整板的硬件,它是WIND系统和硬件通信的桥梁,就像系统有时候会丢失文件一样,所以它也会在正常关机而丢失文件

网友:
严重同意。

网友:
山寨本 怎么搞起?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是BIOS坏的,有什么症状

网友(点评):
有示波器就好 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判断是BIOS坏的,有什么症状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网友:
是不是有哪个脚 收到严重的错误报告   会引起BIOS出错   这个也不解   高手解释下

网友:
具体如何导致坏不知道,只是用排除法,有BIOS的先刷下试试

网友:
你们说的问题好犀利啊,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坏的

网友:
个人总结是:在供电正常,时钟复位信号正常,就去刷BIOS,好就好了,不好再继续下一步思路~~
除通病是BIOS故障除外,很少有直接恳定的说BIOS坏了,刷下就解决了;都是抱着:刷下BIOS试试看吧~~

网友:
BIOS就像电脑操作系统一样 容易坏......

网友:
个人感觉  BIOS 是不是厂家有设计开机次数啊 !!  我最近老是遇到一些机器刚刚过保修3三个月左右的就坏BIOS 的

网友:
听他们说  有时候   过安检的时候  BIOS 也很容易 给整没了 具体是杂坏的 估计原因有很多 。。

网友:
真的不知道这个BIOS爱坏事为什么啊

网友:
我最是修HP4411S 4416S和CQ40和CQ45的坏的比较多

网友:
坏的不多啊,我就没碰过几个

网友:
一般电压不正常也会

网友:
数据回写不正常就会坏吧?

网友:
我发现东芝的笔记本刚开机马上断电很容易坏BIOS的

网友:
总要有点东西坏,才好吧。不然我们干嘛?

天天整不跑马,你累不?

网友:
的确很多机器爱坏BIOS   但是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这BIOS这么容易坏

网友:
bios波形有问题可以对比发现

网友:
新本子bios坏的多些。之前有试过,从官网上下载bios程序,然后写进去,进行一次开关机后,再拆下来和下载的bios校验,一般都不一样。这说明ec再开机过程中,不只是读取,还有写的动作。可能这和bios易坏有关。

网友:
笔记本上很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