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帮忙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04):
有一台联想WL19BH一开始白屏查看后有几个电容鼓,就换了,结果图像出来了,不过图像好像是分辨率低的效果似的,颜色不正,还有很多竖条,还有小部分闪屏。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252961328\QQ\Photo

网友:
这是图片,帮忙看一下

网友:
先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联想的屏线爱坏,换根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我先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很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你做下显卡试试看。

多多 -8

网友:
VGA线线动动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动VGA线没反应,不过可以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用代换法 找另一个好的屏点下,断判故障大概部位后再“出发”~~

网友:
屏线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這個問題 是不是驅動板上的圖像處理芯片的問題呢?

网友:
屏膜线坏了 怎么修啊
我修了一台液晶就是垂直线,半屏白半屏黑,无图像,鼠标动垂线就跟着动

网友:
问题查出,是屏坏了,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的...应该能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