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的事情

楼主(2011-12-04):
今天有台机,内存给烧了一条,进不了系统,烧了南桥换了南桥,用还有的一条内存,开机蓝屏了。换个主板还是一样,换个内存好了。装好系统,再换上原来的那条内存,OK了。怪了

网友:
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想明白的,只要我们做好了就行。多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就是点点小问题。要很耐心才会发现

网友:
你是说主板好了,还是内存好了,内存在做系统是使用比较大的资源,做很繁重的工作,所以蓝屏,这是我的理解,二你换上之后并不是和做系统一样的那么多数据计算和流通

网友:
内存有可能有点小毛病

网友:
内存有时就这么的怪,多注意点就行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
4楼说得对,经常碰到可以用但不能装系统的内存,解决办法就是先用好的内存装好系统再换上原来的内存用。记得很久以前K7的CPU好像也有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脏污

网友:
再:还有自己不能用非要和别的内存一起用的内存,应该是SPD的问题。

网友:
莫名其妙的问题有很多!

网友:
内存有问题了吧

网友:
内存还会有问题出现的。

网友A:
你那条内存有问题,装系统的时候不行,装好系统后就可以了这个很正常,我遇到很多装系统蓝屏报错的,换上新内存装上系统后再换上那条一样能用。。

网友:
内存有少数坏块吧
装系统占用内存大
所以用不了

网友:
最后我重新找了个内存,装好系统后,在换上原来的哪个内存的。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条内存有问题,装系统的时候不行,装好系统后就可以了这个很正常,我遇到很多装系统蓝屏报错的,换上新 ...

谢了!大家辛苦了。

网友:
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修好就是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了!大家辛苦了。

不用谢,大家都是同行,有什么疑难杂症的大家一起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谢,大家都是同行,有什么疑难杂症的大家一起解决。。。。。

应该的嘛,这是做人的基本

网友:
你还是把那个内存用软件扫一下。应该是内存有问题吧? 怕永久了内存又出问题了哦

网友:
那根内存还是有问题

网友:
那跟条子已经有故障了估计运行大型程序会死机 蓝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