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5主板如何刷bios

楼主(2011-12-04):
一台I5核心的主板 型号是dp55wb  外观有伤痕厂家不保 故障是不走码 怀疑bios出问题  想刷bios 可是从官网下载的是bio文件 不是bin文件 怎么变成bin文件呢

网友:
那就把它变为bin格式嘛。编程器软件一般都可以的嘛。HEX的比较通用点

网友:
只要不是INTEL原装板就好。

网友:
bios仅仅是个文件,后缀是没有太大的用途的,直接改后缀然后用编程器刷

网友A:
我的编程器是580u 提取原机的bios是2兆 而下载的bio文件是3兆  刷上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编程器是580u 提取原机的bios是2兆 而下载的bio文件是3兆  刷上不好使

INTEL的bios要剥离的,你找个高人帮你剥离吧

网友:
呵呵你有没有下载错哟,如果太大了你那是搞不上去的

网友:
原来还有原装版一说

网友:
这种问题最烦人

网友:
这个我还搞不太清楚,学习了

网友:
我看过别人能过软件分离这个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