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式机主板麦克风的问题

楼主(2011-12-04):
这几天装了几台新机,可发现装完系统后什么都正常,就是没有麦克风,录音可以用,就是音量控制里面没麦克风选项,到属性音量控制去添加麦克风也没有,这次是昂达N61PD3主板 ,去官方网站下载声卡驱动装上去也不行,你们大家碰到过没,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软控制面板看看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用主板的光盘重新打下驱动看看。。

网友:
系统有换几个做吗

网友:
先查看下驱动 不行换个系统装上看看

网友:
嗯 谢谢大家 我在试一试

网友:
   在音量  选项 属性   混音器 里看看有几个设备 换下一个 在点确定  麦克风音量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