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54主板不认硬盘

楼主(2011-12-04):
一754主板IDE接口不认硬盘上光驱正常进入PE,SATA接口认硬盘但进到XP滚动条就死机上光驱正常进入PE,测各电压 时钟 复位正常。求大虾们给点思路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怀疑南桥故障

网友:
一换硬盘,二换内存。或者将bios还原一下。

网友:
上面两楼说的都对,你先换硬盘和内存,不行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不好意思,网络问题,回复重复了

网友:
读不到硬盘也就是这几个问题

网友:
看下硬盘是否完好   不行换换

网友:
为什么不换换排线呢

网友:
有些机器是不能装xpd的,你换win7看看

网友:
不认硬盘或不能进系统就这几个问题:内存、硬盘本身、BIOS、南桥,单桥的话桥的概率是比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