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P45 Neo 不跑码问题

楼主(2011-12-04):
MSI P45 Neo 不跑码,CPU vocre 1.11V 内存电压正常1.82V 时钟,复位电压都有, 点复位开关,过三秒后再重启 ,换过IO 压桥,压U座,现象一样,求解?bios已经刷过,现象一样呵
cpu

网友:
是不是供电ic虚汗,或率破电容漏电,引起保护

网友:
搞南桥吧,压一下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芯片旁边是不是有小电容漏电

网友:
查下总线供电,刷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碰到这样的问题一般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