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牌示波器好用

楼主(2011-12-04):
什么示波器好用,,,,,

网友:
我用的是普原的,外国的就太贵了。

网友:
台湾固纬的 技嘉 映泰 华硕 V星的工厂 售后就用的这个

网友:
带频率直读的好用

网友:
示波器没有好用不好用之说,只有适用不适用之说,再好的示波器,你不会用,一样是搭了。
tek的示波器,自然好,但人家属于搞研究的用的,开发板的用的,你用了,去修个电视,合适吗?
其实有99%的故障,一般万用表都解决了,碰到那万分之一,直接换了算了,因为不够费那功夫多的事

就像我曾经修过的一台电视,crt的,无规律不可控白屏,注意不是亮屏,那是跟白屏两个概念。

示波器也整了,也查不到问题,因为不会用,量的不是地方。因为用示波器看,看得是全电视信号,正常无问题,可为什么白屏?

最后找到毛病,也是啼笑皆非,因为是一个190V的一个电源跳线一脚虚焊,人家就白屏,你能怎么着,有示波器就搞定了吗?

所以我的看法是技艺是主要的,工具是次要的。线路原理心里跑熟了,功到自然成。
举一个我修小霸王游戏机的例子,客户是网购来的,熟人,才40元钱,毛病也不大,就是接了电视没彩色,让我给看看。

我随口答应了,这个机器我一听故障,就知道,要么很好修,要么修不了。就是色度信号在全电视信号要么没调制上,要么直接芯片坏了。就拆机看,一看一个传输用的瓷片电容疑似一脚开焊,就把烙铁烧热点了一下,o了,用户到现在也没找回来,当时通电试机就高高兴兴的走了

当然说客户是便于你们理解,实际上是我的熟人。

非得用示波器练吗?

不是那句话,无剑胜有剑!

记住,我们是搞维修的,说白了就是维管,恢复常态而已,要那么高精尖啊?

网友(点评):
您是修彩电的吧,

网友:
人要不断学习追求才会有进步的,技术的高低与本身职业无关。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兴200M

网友:
安泰信没用买安捷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