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主板跑38掉电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12-04):
测过 管子  这些电压 都没短路的 就是跑到38就掉电了 绿线 是5v电压 不知道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内存cao.  或者换内存试试。

网友:
38掉电,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掉电后,再按开关就可以继续开机吗???首先确定开关电路没有问题先。。。
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导致掉电还是后级有保护掉电。。要分清???

网友:
整IO吧,我遇到过这个情况的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先测内存供电等都正常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