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 黑屏

楼主(2011-12-04):
指示灯蓝色一下黑一下亮,灯管微弱一闪一闪 电源板空载 12V 5V 正常 不接屏线灯管亮正常, 电源板输出 15.6V 5V 接屏线 后 19V 5V 量了 驱动板 10UF 10V 电容坏了 换了个 点亮了一下 屏就黑了 在量10UF 10V 电容又坏了 大家帮我看看 是什么原因啊?
黑屏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了长城M95的问题,也是亮一下黑屏,不知道故障是否一样,
长城M95有个通病吧,就是高压板问题出的比较多,我上次换了升压变压器解决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5206-1-1.html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先改个通用的试下

网友:
我看你那板 好像是跑高压板去的几个控制脚哦 是不是高压部分短路了 引起的 你可以把去高压部分的12V供电断开 2个去高压板的控制脚断开 改个通用高压条试下

网友:
如果不过压,电容不会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长城的板子电容出问题的挺多的

网友:
这问题应该出在驱动板主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不明白 你换的电容就那么容易坏?过压?
如果无过压,应该检查电工供电的前级电路。
电源如果没问题,则很可能是驱动的MCU程序问题,找人带刷下看看

网友:
我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 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大家这么热心回贴,楼主也不说一下,是电源板哪里问题??

网友:
你插电开机测一下12V电压有没有和屏闪动电压就波动,如果是那就是电源不稳定,我修过一个也是这样子是电源输出部位有一个50V 47UF的电容失效换了50V100UF的就好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