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到 logo画面花屏

楼主(2011-12-04):
如题  我客户一台机子 一开机就花屏 内存 显卡可以排除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系统冲突?内存问题?

网友:
可能是系统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板子也换下试下?

网友:
把内存旁边的场管换下.

网友:
下载分太少了,

网友:
怎么太快速有分啊

网友(点评):
再这么灌水小心被扣分哇

网友:
内存的供电异常会引起画屏,

网友:
要是修好了告诉下

网友:
先说明下是什么机子好不,台式的还是笔记本呀,不说详细点不好说。。。。

网友:
麻烦说下是台机还是笔记本吧~~说得太笼统了,想帮都没法说

网友(2012-02-09):
cmos放电,要是不行把bios刷下看好使不?

网友:
是不是供电模块的问题?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的清华同方的台式机也犯这个毛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