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换通用板鼎科2621后灯管不亮

楼主(2011-12-04):
我这是一台冠捷19方屏液晶,故障是开机花屏,我用通用的主板和高压板代换后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就用鼎科2621代换,但是主板供电接12v灯管不亮  ,怀疑是12v把高压供电拉低了  ,于是改为接5v给主板供电但是灯管也不亮  ,我测了一下  高压供电12v正常,主板到高压板的开关信号也正常 ,真不知道是哪里的事   没几天遇到两台这样的了  ,上一台我是直接把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也换了 。但不能老实这样换呀  是不是电源有反馈还是什么    郁闷死了   请高手帮忙,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点  就是原先高压一体板都是好的

这点是肯定的

网友:
看看开关信号电压是否够 一般3-5V

网友:
开关我测了够3v了, 我曾经用外加5v电源来试也不行,最后一不做二不休  连高压板也给换了
也不知道你们遇到过吗  我是经常遇到  怎么做都不行  太郁闷了

网友:
今天遇见了一个换驱动板后灯管不亮!!鼻子都气炸了1

网友:
2621板和高压板损坏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12V正常,  高压板的开启电压也正常 , 打死我都不信是2621损坏高压板 。

网友: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电源拉不动主板把

网友:
有些高压板是低电平开启的,你要看一下。你要加个反向器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呀
不知道怎么加反向器呀

网友:
是不是在高压板控制上加个反向器呀
求具体做法

网友:
如果12V正常,  高压板的开启电压也正常 , 2621是不会影响高压板 的

另外,高压板是原来的东西,不可能涉及到反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