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40 触发掉电 都来给我分析下

楼主(2011-12-04):
GateWay  NV40 AMD  客户跟我说  使用一个小时左右掉电,AMDCPU。南北桥,掉电时CPU温度还不到50度
              我接到手  就论坛里查下   这个机子有通病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8737-1-1.html   如题 掉电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机器到手的现象是进pe正常 ghost过程中蓝屏 B4  正常进系统掉电 需要先进安全模式禁用ATI X1200显卡驱动 然后可进系统 根据 来自本拉登的文章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737  顺利修复
  锁定电感PL10 NB-CORE  +1.2v 后级电解电容拆下 换台机6.3/1000微法电容  搞定    的确和hp 6515b 情况类似2 ~8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    看了 下 这两个 帖子    直接拆机     上容  装机 开机测试 一天OK  报价350元
   客户说可以  ,       第2天  客户拿走  第三天 客户有 拿回来   说开机就关机    我接过来试了下    启动到用户名登录那就直接断电                      我以为是 扇热片没装好     我在拆机看了下 都装好了    我在试下就出更严重的问题了

    机型:长城 NV40  广达代工的主板。AMD芯片组,AMD的CPU。
故障:触发后电流到0.37A左右掉电!
维修过程:检查主板无大短路(大电感,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触发瞬间测量电压。3V  5V  1.8V CPU等电压均有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752         我 拆开  在 开机 就掉电      我仔细在次检查下主板有没有  短路    都没有 明显短路

网友:
有人 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