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5G无法触发?

楼主(2011-12-04):
短接开机针无法触发,查了下P4 12V对地值是005 。拔了P4触发..五项供电测到一组管的上管G极阻值偏低了。接着我就想先拆那个上管,接着怀疑电源IC......,可是我拿掉U后,12V对地是225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技嘉

网友:
那就是芯片短路了吧

网友:
电源IC坏了?

网友:
电源芯片挂了

网友:
上U值小很正常,你试试别的板子,看看会有什么结果,结果是不是有U值小,拿下来就大了,呵呵,先测电压,电压不正常才去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