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数-500G硬盘,用MHDD检测全是感叹号,也没有PWD ...
求助 西数-500G硬盘,用MHDD检测全是感叹号,也没有PWD加密

楼主(2011-12-04):
西数WD-500G用MHDD检测全是感叹号,也没有PWD加密怎么办?请大师们指导!
硬盘

网友:
应该是固件坏了,找效率源重写一下吧

网友:
我也不会 关注

网友:
我也有一块,关注。。。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IDE的,同求解决办法

网友:
WD的全盘感叹号,是一个通病吧,一般都是缺陷表有问题了,修复一下,做一下重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