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X31待机的怪问题!你们可能有碰见过,但是肯定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1-12-04):
如图!V+供电正常,4,6,21PIN的5V正常,7,28PIN都有1.6V的电压,23PIN也有3.3V的开启电压,剩下的就9PIN的REF电压!如图 这个脚的电压应该是2V多的,但是我量了下是0V,我把C98的滤波电容取下来再量,就有3.5V左右,放回去又没有电压!接着我换了一个MAX1631的芯片,故障依旧!C97,C98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故查VREF2R5的电压是到LM392的比较器的! 然后又把电阻R797和LM392拆掉又量了一下,9脚的REF还是0V。然后我再把C98取掉再量,又变3.5V!感觉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又换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芯片也换了2个了!我把芯片的9脚翘起来量是3.5V的!感觉是芯片的问题,可是又换了大概4个芯片了,故障一样的!换完芯片我都会插电试下,板还又电烫的时候待机又正常了,3,5V也出来了,但是冷了之后就没有了,故障又像上面我说的一样!开始以后是PCB板有问题,我就芯片的每个脚连接的元器件都量了下!没有断线!
后来放在那里,仔细想了想,X31比较容易坏的是滤波电容! 于是换掉C645,C646,上电测下,OK了!心想会不会还是因为PCB板有点热才可以的!放在那里等他凉了下!在测下也是OK的!后来问了下老板才知道!电容不良,但没全坏,加热下是可以正常的!如果滤波不良的话会造成芯片保护!所以待机芯片的REF的被拉低了!
  但是为什么拆掉C98的电容就有3.5V电压呢!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LZ可以看下V50N  这个1脚是几V   如果是5V的话  那可能R993  不对了

网友:
其实你早该换电容了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没修过X31.

网友:
你有用示波器测过波形吗

网友:
典型漏电拉低电压·学习了

网友:
滤波不良  1631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
呵呵  修这机器就该先换那几个电容

网友:
对新手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修这个  就先换电容  换了电容在修

网友:
芯片保护,自然基准电压就没了!用示波器观察插电瞬间,应该可以看出来电容有坏得!

网友A:
像这种电容不良的机器都不太好弄了

网友:
学习了,到现在还没有修到你那种的机子

网友B:
你应该就是换646好的,和那个645没关系的吧,lz

网友:
C98取掉有,装有上没有电压。换走弯路自己练这跑电路吗?

网友:
碰到1631的18脚和25脚一个8V一个9V是芯片坏还别的影响的,21脚5V正常,过了二极管就升高了,这个应该和电容没关系吧

网友C:
18脚和25脚是自举升压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就是换646好的,和那个645没关系的吧,lz

应该是!因为我一直是按理论来修东西!基准电压不正常,我就一直弄基准电压!结果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电容不良的机器都不太好弄了

是啊!电容坏了还好修!就怕不良的!一会儿好,一会坏的!不知道从那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因为我一直是按理论来修东西!基准电压不正常,我就一直弄基准电压!结果不是!

x31就那通病,就是那两个电容,我老板都不知道修了几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脚和25脚是自举升压脚!

那就是说8 9V是正常了,21脚给这两脚5V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这个啊  还是第一次见到了  之前的一台 hp520  会不会也是呢 我这样想  待机的  东西 改换的 基本都换了 还是样子 会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