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求教。

楼主(2011-12-04):
    请问一下各位、 IBM   3M 5M电容的代换原则是什么啊。   是电容,  不是电感。。   求解释。。。

网友:
一般上,找料板来代换呀,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要求的,

网友:
料板上都有

网友:
滤波电容容量换相同的或大些的,耐压找相同或高的。

网友:
耐压值容量相同就差不多了

网友:
容量最好是一样的  耐压值高点没多大关系

网友:
首先要看有没有极性的,没极性的只要大小体积一样就行了。

网友:
这也叫问题?不明白!

网友:
330电压高于或者等于(3,5)V的就可以了

网友:
只要是35V的都可以

网友:
颜色一样,体积一样的就可以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