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E630X 开机不亮

楼主(2011-12-04):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昨天一朋友送来一台笔记本,说不开机 ,因为晚上了所有没有看 。
今天一早 打开朋友拿过来的包发现是一台V星的本子 ,(感叹下,自己维修以来修过的MSI的本子一只手的都 能数过来)不管了,拔电池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A,正常,
开机发现电流从1.0A跳到1.5A在到2.05A左右就不跳了 ,吓一跳,电流怎么这么高了还不亮哦!!
当时考虑可能是MSI的电流得上到这么高吧,看电流跳变,个人首先考虑应该是显卡。
拆机 ,发现D壳上面有块很大的挡板,想说先拆挡板看下,拆开一看发现这款机用的显卡板,(心里想,要是就是显卡板松了就好 哦,YY了下)把显卡上面的散热器拆了(显卡散热器和CPU,北桥是一体的),发现CPU上有标,想这机器有同行修过,心里顿时凉了一半。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

把显卡板拆下来看,果然显卡被做过了,抱着侥幸的心理,用橡皮檫了下,插上开机试下,问题依旧哦。认真显卡做的真是没有话说,不认真看都看不出来显卡有做过。
拿这放大镜到处找,看看同行还动了那里,找呀找,没有找到被动过的地方。想说只有拆机了哦,正打算把CPU拆下,发现问题了,同行竟然没有把CPU锁紧,只锁到一半。心想同行应该只会在一个地方做手脚把 ,锁紧CPU。
插可调电源,待机还是0.01A,开机电流是1.0~1.5~2.05~2.3A,电流左右跳变着,屏幕跳出了MSI,高兴了一下又捡到一笔。想进系统看下 ,,XP滚动条过后蓝屏,有时候还掉电,换测试硬盘在试问题依旧,看到电流在2.8~2.9A可调电源那个C.C.这灯一直在微闪, 心里想不会吧 ,难得那里还有微断。突然想到可能可调电源有电流的限制,可能有那个同事用过我的可调电源烧机了,
看上面调节的箭头调在前面了 ,估计电流也只能到3A左右,把可调电源A数调到5A,接电,开机,进系统,,偶也久违了的欢迎使用出来了。
发现开机进系统正常电流要在2.8A左右,如果电流限制3A的话,进系统跳变时,可调电源自己保护掉了 。
想说试下插电池看下电流 ,*脏话* ,电池插入开机是电流今天到了4.45A,TMD机器还能正常的用 ,心想长见识了。
一看他自己的电源适配器 ,额定电流才3.42A,流汗中,这样也行。
随便求下电源适配器超过1A了也能用的 ,求讲解。。。。。

网友:
问版主,怎么图纸超过1M就传不上去了 ,好像现在新点的图纸就没有小于1M的

网友:
额  这种问题都能给你碰到  前个同行亏大了 白做了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