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安泰信936焊台,一打开内部吱吱响

楼主(2011-12-04):
焊台买了1年多了,不经常用,前段时间有半个多月不在店里,回来后打开焊台听到吱吱响,但能正常使用,响一会就不响了,今天响的时间长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拆开也没看出明显的元件损坏,请问大家,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多谢了。

网友(点评):
变压器用用的热了,把绝缘漆灌倒铁芯上就行,一直让变压器热,干了,就好了

网友:
变压器响  我的也是

网友:
??电容,大功率元件,受潮吧。?

网友:
变压器铁芯震动,可以灌绝缘漆解决,

网友A:
长时间不用,潮湿了!!!!200度开2小时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不用,潮湿了!!!!200度开2小时就没事了!

每次刚开机的时候响,用一会就正常了。我试试200度开2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不用,潮湿了!!!!200度开2小时就没事了!

刚打开时响,用一会就好了。我200度开2小时试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