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人,ADP3180 EN脚无电压 附图,老师们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1-12-04):
此图是Asus给HP代工的板子,型号为ptgd1-la,上图是Adp3180的11脚EN无电压,查LM393的1脚OUT输出为5V,给到Q25的G极,导通后D极为0V,这里我就不懂了,望指点
此机无CPU供电,测得3180的PWM1 PWM2为0V PWM3 PWm4为0.96v 相应的ADP3418K输出的VCORE为0.68V,另外与PWm1 2相应的为0V,换了3180无果,查得En脚为0V,换过Q25
至此无从下手了

网友(点评):
3vsb经电阻R936 R934 分压后的0.86v 加在3脚,vtt_out 是总线电压正常产生后的一个信号,大约1.2v左右,连接到2脚。因为3脚的0.86v是固定电压不变,也就是说 ,只有vtt_out 产生的时候,393 才从一脚输出低电平

网友:
你的图片就打不开
不要用外部链接

网友A:
重新来张,刚才没看到添加附件

网友(点评):
测量一下LM393的2 3 脚的电压,再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各位高手各位老师们,请赐点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等级都比我还搞还灌水?
南霁 -2 你学到什么了?

网友:
哦丢人啊完全理解错了编辑掉,

网友B:
LM393的3脚只能是0.95V,电压高过2脚就有5V输出,检查R936 R934

网友:
如果只是EN脚没满足的话。你可以直接把跟EN相连的那小芝麻管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soso__13483090541072350011_2:}  完全理解错了编辑掉,又一次在失败中找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393的3脚只能是0.95V,电压高过2脚就有5V输出,检查R936 R934

哦丢人啊完全理解错了编辑掉,

网友:
你这个图纸的EN不是输出的吗?相当于PG  就是芯片正常后才输出的PG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应该查13脚是不是高电平开启呢

那个方向是不是反了? 应该是VTTPG输入EN开启芯片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新来张,刚才没看到添加附件

3vsb经电阻R936 R934 分压后的0.86v 加在3脚,vtt_out 是总线电压正常产生后的一个信号,大约1.2v左右,连接到2脚。因为3脚的0.86v是固定电压不变,也就是说 ,只有vtt_out 产生的时候,393 才从一脚输出低电平,关闭场管,en才能得到高电平开启信号。
如果vtt_out是低电平,393,一脚输出高电平,场管导通,en 被拉低

网友:
所以让你测量2脚和3脚的电压。,
我想你这个没en的问题,应该是393的2脚没得到vtt_out 这个1.2v电压的原因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分析!vtt_out 的电压测试下有没有?

网友:
学习中....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sb经电阻R936 R934 分压后的0.86v 加在3脚,vtt_out 是总线电压正常产生后的一个信号,大约1.2v左右,连 ...

哦丢人啊完全理解错了编辑掉,

网友:
对,,,先测量393的二脚生三脚的电压,如果2高于3的话先换掉393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sb经电阻R936 R934 分压后的0.86v 加在3脚,vtt_out 是总线电压正常产生后的一个信号,大约1.2v左右,连 ...

那就是VTT_OUT电压正常后,给到393的2脚,使2脚大于3脚,393的OUT脚低电平,关闭场管,EN得到开启的高电平信号?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测一下为什么VTT_out 这个电压为什么没出来么?

网友:
有点深奥了。。不是很懂。我在等你们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