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水冷散热改造 谁试过啊

楼主(2011-12-04):
大家有没有改造过这种散热      有什么经验分享下     会不会有漏水的情况发生?

个人感觉完全没必要 又不是啥高配置的机器

网友:
牛B人啊,连电源都改上水冷了~
这不漏则以,一漏惊人啊~

网友:
估计漏水不跑的快就麻烦大了

网友:
我也觉得会也惊人的情况出现    呵呵    感觉好危险     还没用过

网友:
- -!!真是太厉害,最好不要出问题,一出问题那就麻烦了

网友:
不安全啊!!!!!

网友:
这个比较危险,其实可以考虑用油冷,变压机油不导电的。把整台电脑放进油里。呵呵

网友(2012-03-17):
这想法太有才了

网友(2011-12-04):
哥们  最好不要这样搞 危险啊

网友:
看到密密麻麻的管子,我都晕了。同意楼上各位的,要是漏水那就够呛了。

网友A:
早就有人这么搞过,除了硬盘,全放在油里面,换个数据线还要弄一手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有人这么搞过,除了硬盘,全放在油里面,换个数据线还要弄一手油

还真有人用油冷啊。呵呵

网友:
哪位大哥发个油冷的图片让小弟们也长长见识啊

网友:
太强悍了、不过一漏惊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人用油冷啊。呵呵

有呀,我都看见过,亚克力的板子做的油缸,没多大意思,重的很,还卖的贵的要死

网友:
以前的电脑,玩超频,所以有改散热的,,现在只要能保证机器正常工作,,没有必要改散热了

网友:
我晕有必要么,有这么多改,加在配件上都可以超过一般人的配置N多+N多了。

网友:
全手工打造?

网友:
,真有才啊

网友:
也只有amd的货色需要水冷

网友:
不至于吧

网友:
太冷启动不正常,太热也出问题,纠结吧..

网友:
佩服师父啊  真厉害啊!!!  佩服

网友:
为什么用水呢?会不会沸腾,时间久了管子老化,水管炸裂,激情四射,全湿,然后机子就短路炸掉 房子烧掉,救火不及时这个小区灭了,火势蔓延世界末日,火山爆发!!

网友C:
照你这么说。我们要竭力阻止楼主这想法

网友:
有利但也有b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我们要竭力阻止楼主这想法

差不多,又不是很好的机子,至于这么搞吗,麻烦,机子也变不好看而且笨重,拆拆装装的弄死死的,一担有个万一可能就是丢了机子伤了人

网友:
微微一笑。。呵呵

网友:
吃饱啦撑的啊.

网友:
有一天会不会漏水

网友:
刁爆了啊  好霸气的改造!  就是感觉安全性不够好啊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网友:
这个没太大必要吧,而且危险太大了。说不定什么时候漏了神仙都救不了了....油冷在一期科普节目中见过,但是那个也太贵了吧

网友:
自己改,有难度

网友(2012-03-17):
没有必要改成这样了

网友:
漏了,我看你还得瑟的起来吗

网友:
水冷的除了自制有成就感就不知还有别的什么没有,又不是做密集运算,就算玩游戏又如何呢?

网友:
再说笔记本内部空间狭小还外接水冷,无意义

网友:
早就想上,不过忍住冲动,

网友:
一般最好不要这样弄,效果是挺好,但是有一定危险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