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三星显示器ICE2QR0665的通病

楼主(2011-12-04):
故障:不通电
之前看论坛里已经有一位修这个三星显示器了,看了换的东西挺多的,
其实只有一个元件有问题
就是七脚的稳压二极管
用万用表是打不出来这个二极管有问题的,,
但是通电可以测试到ICE2QR0665第七角电压只有十一点几伏,此芯片要达到十三伏才会工作
取掉这个二极管就OK

网友:
上个图效果更好

网友:
三星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6-04-05):
这个脚是芯片的VCC供电。

网友:
是不是稳压电流经过的二极管 参数是不是变了的那个红色稳压管?

网友:
上个图才有说服力

网友:
师兄 应该上个图让我们学习学习。。最后是替换了个新的二级管吗?

网友:
持续供电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