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5机器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1-12-04):
之前CPU供电 只拉两个330UF+以前的法拉电容

好用了两天又回来了,今天拿下法拉电容

然后加焊上左边3个 右边3个 330UF,测试结果发现

开机电流跑1步,到0.77(CPU1.05有)不动了。郁闷,CPU有温度,

后来又测试 跑到0.23不动(不动的时候没有1.05),有时还能跑0.77 真的不知道什么问题啊?求高手指点。

这个机器别的啥都没用···真抑郁

网友:
cpu电容统统都换掉呢

网友:
其他的电容我没动,我只动了那个法拉电容,难道其他的还有问题?

我焊上去的电容是从两个显卡报废的T43板子拆的,我的电容本人应该没事。

网友:
既然供电不正常,先修供电吧。

网友:
别把事情搞复杂了,就是那电容的问题

网友:
指点下·····是不是我换的电容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