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G1921不开机,屏上的喇叭发出“扑扑扑”的声音

楼主(2011-12-04):
优派VG1921不开机,屏上的喇叭发出“扑扑扑”的声音,这个显示器是自带喇叭的,会不会是这上面的功放芯片出了问题导致这种不开机,电源一体板检查了电压也正常,新手求高手解答。

网友:
不用不就行了。折掉。

网友A:
记得这个显示器还是3年保修的吧,你说的不开机是指示灯闪?还是指示灯不亮?这个机器的高压板部分,像升压变压器故障率较高,详细测量电源输出是否有跳动?可以分别脱开部分电路,或者采用替换法,判断故障范围。等显示正常后,再维修声音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个显示器还是3年保修的吧,你说的不开机是指示灯闪?还是指示灯不亮?这个机器的高压板部分,像升压变 ...

显示器指示灯不亮,通电就发出扑扑的声音,我换了一个电源板也不行,确定是主控板的问题了,但无从下手,也许淘个旧的板用用吧

网友:
脱开高压板,脱开屏线,断开音频放大部分供电,如果电源是好的,指示灯不亮,多数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分段检查,应该能找到问题的。